求助HP q121,开机电压升到0.045掉电不触发,

楼主(2022-11-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个主板电压升到0.045掉电,测量5vpcu之上到2.5左右掉电,3v正常,开启是ec发出来的s5_on,像这个是5vpcu本身供电芯片坏,还是输出滤波电容坏了,。还是后级坏了。

网友:
现在发现,二级5v输出短路。犹豫疫情在家里,没法烧机不知道后面什么短路,pc186拆掉了还是短

网友A:
掉电是电压没出齐   你量到3v出来了 5v有2.5 有可能是表没有读那么快  或者出来了  被拉低     其他电压能不能量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电压没出齐   你量到3v出来了 5v有2.5 有可能是表没有读那么快  或者出来了  被拉低     其他电压能不能量到呢?

待机电压都有了,现在是二级5v短路,估计5v后面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