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自己能给电视加运存和内存吗

楼主(2022-11-15):
电视才2加8的感觉小了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上需要适配系统

网友A:
电视不是电脑,楼主 就别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不是电脑,楼主 就别想了

不就是拆下来焊回去吗?手机不是可以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拆下来焊回去吗?手机不是可以加吗?

哪有那么简单,不需要软件支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拆下来焊回去吗?手机不是可以加吗?

上完芯片还要刷程序还不知道要不要改电路还有系统能不能识别到内存芯片我猜的大概率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完芯片还要刷程序还不知道要不要改电路还有系统能不能识别到内存芯片我猜的大概率是吧

怎么麻烦唉,

网友: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上面有位置,可以同型号的直接贴,直接换芯片需要修改boot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