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 蓝屏。进PE蓝屏、进安装版也蓝屏。换了2张主板还是一样、

楼主(2022-11-15):
E470 蓝屏。进PE蓝屏、进安装版也蓝屏。换了2张主板还是一样、都是报ACPI- BIOS- ERROR。裸板外接视频也是一样、内存也换了几个了。遇到鬼了。 除了风扇和散热器没换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A:
你这就有点诡异 了   一般就是CPU的问题      不过想到前阵子有一台Y500买了6张板子都不行的状况也就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有点诡异 了   一般就是CPU的问题      不过想到前阵子有一台Y500买了6张板子都不行的状况也就还好了 ...

对啊   发了第一张 故障一样,,在换另一家的主板 还是一样     靠

网友B:
不要怀疑,板子问题,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怀疑,板子问题,再换

连自己一张  一共3张   还是主板啊    我 自闭了

网友C:
看一下bios下能不能禁用独显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bios下能不能禁用独显 试试

试过了, ,第一张就把独显供电断了     以为CPU问题

网友:
板子问题,再换

网友D:
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E:
这个错不是,显卡供电问题引起的吗,显卡供电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错不是,显卡供电问题引起的吗,显卡供电修好就可以了

这个测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驱动试试

进不去PE。硬盘也蓝屏。卡起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修过

网友:
这个报错独立显卡挂了,垃圾显卡没有维修价值 直接改电路改成集显很简单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测试一下看看, 不要用转接头。  因为你换了两家买了 ,不可能故障那么同步的。

网友:
不会换的板子都是同一个问题吧.

网友:
多检查下81172芯片,报这个错就是主板问题,和其他配件无关

网友:
你换一个最新的PE试一下,或者纯净安装版,不要ghost的系统试下,我以前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也许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有点诡异 了   一般就是CPU的问题      不过想到前阵子有一台Y500买了6张板子都不行的状况也就还好了

我也买了三张板子,也才省点心,
第一块能点亮,进水明显
第二块能点亮,插电池大短,卖家换过隔离管
第三块还在测试,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象修过这板,时亮时不亮,亮了也蓝屏,加焊内存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