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11-15):
华硕fx95g内屏坏了,进系统能看到蓝色背景,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了,导致外屏也不显示了,如何接外屏显示??内屏不修了,以后一直接外屏用。

网友:
鼠标出来了

网友:
随便接个屏先把显卡驱动装上就行

网友:
直接拔了屏线就行

网友:
拔了屏线就行  给我加分

网友(2023-03-30):
主板那边屏线拔掉,注意接头要包起来绝缘别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