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CR1.0通电掉电

楼主(2022-11-15):
如题技嘉H81M-DS2-CR1.0通电掉电

通电掉电,诊断卡首次跑19然后重启。
后面诊断卡就没有跑马
刚开始测试5V到IO的2V边3V换好电阻后一样
测量CPUIC的EN为3V搞成了1.V一样
测量OT脚首次开机是1.06V 重启动后无电压
测量桥0.8V内存0.8V 正常是1.05

测量内存8脚芯片,4脚待机5V通电12V正常
8脚0.8V,正常为1.5V 都换完了这芯片还不行...后面找到个R5016的电阻接触不好·加焊了一边。8脚1.5V出来了。现在问题来了,

接CPU通电掉电,不接的话就常亮

95812也换了·还不行·不会是桥坏了吧

网友:
12v 5v 的电压检测正常吗

网友:
GA的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