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8-VA5NB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22-11-15):
接修一台神舟笔记本 Z8-VA5NB  故障是电池图标显示检测不到电池,顾客已经更换2块电池,故障依旧,接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电池插上显示检测不到电池,也不充电,因为电池此时已经没有电压,我把电池取出在电池接口处插2根线用维修电源把电池充满电压,单独插上电池可以开机,但电池图标显示获取不到电池信息,再插上电源适配器还是显示检测不到电池,把主板拆下,测量电池插口1脚接地,2脚BAT_DET对地620欧姆,3脚SMD_BAT对地170欧姆,4脚SMC_BAT对地0欧姆,5脚V_BAT对地180欧姆,明显4脚对地短路,想请高手给看看,这个脚可以用烧鸡大法烧吗?还是只能用排除法?附上图纸,谢谢

网友:
经过一顿胡乱操作后,已经修复,本来是要更换MP2979A,但是没有这个芯片,也不知道这个芯片33脚到底有什么作用,暂时先这样吧

网友:
这是0欧的,去掉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芯片短路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短路问题后,不补上这个电阻,是否可以正常读取到电池电量信息

网友:
就是芯片33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短路问题后,不补上这个电阻,是否可以正常读取到电池电量信息

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
这样可以啊.

网友B:
会不会导致充满不停止

网友:
总线的电阻可以不接?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导致充满不停止

不会,充满就停了,已经试过了,不知道这33脚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笔记本已经试了2天,没问题了,已经给客户送去

网友C:
这个电阻去掉不短路,那不就证明芯片挂了吗? 电阻另外一端就是芯片。

网友:
总线烧鸡?稍微电流大一点点,就烧断线了,到时候修起来更懵逼

网友D:
芯片内部短路导致总线检测不出电池,只有换芯片,但是如果去掉o欧电阻可充电,说明并非内部短路,可能只是接口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短路导致总线检测不出电池,只有换芯片,但是如果去掉o欧电阻可充电,说明并非内部短路,可能只是接口短路。

已确定是芯片短路,已经把芯片短路的脚和板子分离,现在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这个脚到底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去掉不短路,那不就证明芯片挂了吗? 电阻另外一端就是芯片。

是的,确实芯片短路了,但是不用这个脚后居然一切恢复正常,所以不知道此脚有何用处

网友:
很可能是EC挂了吧

网友:
后续结果    能搞好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