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知品牌的主板,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挂了呢?

楼主(2022-11-15):
主板:没品牌,见下图
待机:0.024a
CPU:SR27G,I3-5005U
触发:刚触发时电流无变化,约7秒后触发电流0.040a不动,除CPU供电没有外,主板其他供电都出来了,测量CPU供电芯片条件原来是没有5V供电。不过有意思的是此时断电再插电主板自动上电然后进桌面了,所有功能正常。
问:
       跑了下线路,CPU供电芯片是OZ8127LN,该芯片5V供电由EC-8528E-Pin109(SLP_S3#)控制一个开关管来接通5V,然这个信号是CPU桥发出的,是不是可以确认CPU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就是拆掉那个转换管子,直接短接,再看看每次可以正常开机不,如果可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就是拆掉那个转换管子,直接短接,再看看每次可以正常开机不,如果可以,就OK了

SLP_S3#信号应该要去好几个地方的,另外如果是PCH不对导致的信号没发出来的话,就是上拉3.3v肯定是没用的了。感谢回复。

网友:
直接短接,不太好吧。量一下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