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卡救命问题750ti

楼主(2022-11-15):
请大神救我!
手上750ti,屏幕不亮触发电脑主板电源保护,怀疑显卡短路。看到12v供电那有三行三列场管。小白我看到第三列的三个场管摆放位置是一样,第一第二列共6个场管摆放方向一样,于是测了第三列的那三个场管,发现3-1和3-3对地阻值有好几百,3-2蜂鸣,我就买了个一样型号的场管,热风枪换了。上电之前测试九个场管总算都有好几百的阻值了,其他的也不懂,噢这会金手指A面2-3脚对地阻值正常,A面13脚对地阻值不知道为什么蜂鸣叫。A面14脚对地阻值正常。
一上电,只印象场管那片区域有火花响了一下。我马上关排插电源了。然后测了下第一行第三行场管对地阻值没变。第二行三个场管全部短路。我把第二行三个场管卸了。12v辅助供电六个脚内三个脚四百多阻值,外三个脚蜂鸣。 并2-1/2-2场管卸了以后那个板子上的触点对地阻值没了显示0。。。2-3场管卸了以后板上触点对地阻值有好几百。。。。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2-1/2-2位置触点都没对地阻值了我是不是可以丢了这板子了。。:kuqi:

网友:
说明有短路。。换场馆没用板层内部的问题

网友:
场管阻值低不一定是管子坏,测量对应电源管理芯片,电容等最直接烧机,那个烫手就拆那个

网友:
核心芯片上的小电容都短路,是不是核心芯片也坏了?

网友(2023-03-19):
板上测电容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