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吹芯片的时候怎么防护旁边的小件被吹掉

楼主(2022-11-16):
各位热风枪往下吹芯片的时候,用什么方法防护周边的小电容电阻类的件不被吹飞。
实在是太小了,感觉很容易就被带走了。
我工作弄的电路多是0805,1206的,也没这么紧凑。

网友:
你可以在芯片周围用锡纸包住小元件然后再用风枪吹芯片这样操作就不会吹掉元件了

网友:
风枪风速不要开太大 4-5档  一般吹不掉小件的

网友:
可以用少量绿油覆盖周边小元器件,紫外线固化,然后就不会被吹飞了。

网友:
多谢各位,学到了

网友:
高温胶带买几卷好用的很

网友:
下面放个加热台,上面风速温度都可以调低,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