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红米Note 9 Pro 没有WiFi,怎么维修?

楼主(2022-11-16):
红米Note 9 Pro 没有WiFi,怎么维修?

答:看看总线有没有问题,WiFi的供电有没有,实在不行就直接换芯片。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重新做cpu

网友(2023-02-17):
你的换芯片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一开始是无信号,无WIFI ,我做完CPU信号出来了,还是没无线,手里没有芯片,你的如果换好了的话还请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