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B450I小板上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11-16):
各位亲们,修到一个V星ITX小板,V星B450I,板层内部断线,PSON断线已经接上,还是不跑马,板子用力掰弯一点能上电亮机的 ,图上这个电感没电,应该是1V,芯片丝印AKUK 207,查了半天没查出这个芯片真正型号和PDF, 各位大佬知道型号麻烦告诉一声,直接上图就更good了,芯片图主板图都可以。

网友:
往内存槽方向的。先查VTT(0.6V)、和VPP(2.5V)有没有供电。通常这么小不会是VDD 1.2V,多数都是前面两个,先看插槽对应引脚有没有这两个供电。如果没有,说明跟这两个有关系

网友: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VDDP没有电了,

网友:
EN没有开启,强行拉个2.5V上去,能亮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