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版本2.3。各

楼主(2022-11-16):
华硕X450CC。版本2.3。各种排除,不过隔离保护。一顿操作猛如虎,把原来的所有配件又装回去了,直接隔离保护出来了。待机有5伏没有3.3伏直接可以开机。这个地方 阻值非常低。但是跟他没有关系。充电芯片也换过。隔离馆也换过。当当我没头绪的时候。隔离保护过了。但是3.3伏没有电压,尝试开机直接可以开了。又是玄学问题吗?

网友A:
不是说明玄学,说明一点你对华硕的机子不了解。

网友:
。又是玄学问题吗?

网友:
估计是个软故障啊

网友B:
这板总线供电阻值很低,U爱坏,并且好象加焊不得

网友C:
怎么维修的,讲一讲,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维修的,讲一讲,学习一下。

本以为是充电芯片问题,整机也无短路,隔离管也没问题,估计是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总线供电阻值很低,U爱坏,并且好象加焊不得

没有去加焊U,开机电流就像不过隔离,动了动隔离,然后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MOS受潮,或者静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明玄学,说明一点你对华硕的机子不了解。

哈哈哈哈哈,修的确实少,本想修个隔离,结果发现,自己好了

网友:
这种返修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有些是3.3按开关后出来

网友:
这种估计会返修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这个版本不好找 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总线供电阻值很低,U爱坏,并且好象加焊不得

三代u我还没见过阻值正常  坏的?几乎不坏,除非压坏短路烧坏

网友:
会返修的  不稳定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