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插在12v充电器上转,插在原显卡风扇接口却不转,显卡风扇接口确定是好的

楼主(2022-11-16):
啥原因导致的,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很明显,显卡供电有问题,查供电芯片、MOS管 有没有电压,从供电输入接口往核心找找看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先从5V供电开始查

网友:
换其它风扇可以转

网友:
不是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风扇插在这个显卡插口上正常转

网友:
1.就是接口供电有问题
2. 有的是调整的,一开始是低于12V进行供电的,风扇磨损严重时,电压低会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