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ibm t21暗屏维修总结

楼主(2022-11-16):
从海鲜市场收了一台ibm t21,还能启动。拆开看看,装上之后发现屏幕暗屏了,外接显示器正常。
没修过液晶,从论坛上找前辈的文章,检查高压板的几个信号:
1 屏供电
2 高压板供电
3 EN开启信号

发现亮度、电源和触发都没有电压,说明屏线断了。

找到T23的电路图,其中 56脚 BACKLIGHT_ON 该脚是高压板开启信号,62脚是H8_BRIGHT,亮度,64脚是VBL16,16v电压。

飞线第56脚和第62脚。

到高压板

再换了F5的保险丝,然后点亮了

笔记本都20年了。
参考资料: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5333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247889-1-1.html

网友:
现在还能修这机器 都有几年见过这机器了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线路老化,断路!能修到还可以赚到钱!

网友:
能认得IBM T21的都是老鸟    不过, 这种机子修好也没任何价值,不如当废品趁早卖出

网友:
楼主修好给来干嘛,来个tiny linux

网友:
这本子,应当是WIN98吧。很老的系统了,,

网友:
总结很好  ,但是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不错,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机器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A:
最近遇到2台超过15年以上老机

网友:
用这机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2台超过15年以上老机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花钱修吗?怎么收费啊?

网友:
神机就是这么牛

网友:
这还能干嘛!

网友:
一台是戴尔型号D620,客户说一千几百就修修吧,
另一台也是戴尔700M,说是与老伴纪念品,一直坏了放着不好,修好它有时候开着看看,也是收几百!

网友:
T21这机器,卖了都不够维修费,不过客户要求修,那就修喽

网友:
可以到纪念馆的本了,不过有些对个人是有纪念意义的,顾客可能看重的并不是维修费用,而是记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