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华硕K555L无公共点电压维修(虽然修好了,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好的)

楼主(2022-11-16):
华硕K555L    板号X555LD  3.3  插电
无待机,拆机测量无公共点电压,打各电感对地值都正常,CPU供电电感很低,只有7.5左右,不为0就判为正常
无公共点电压可能是公共点之前的电路问题,也可能是后面电路的问题,新手修机,祈祷是前面的问题,那就先想办法证明后面是正常的吧
打电感对地值正常不代表都正常,直接1V公共点供电烧鸡,电源没有变化,持续提升电压,到3V是有0.0几A电流跳变,电流太小,有发热也不会感觉出来,持续加大,加到7V时,电流一路跑到了1.5A左右,不是直接上去,跑到1.3A的时候又降到1.1A后又上升跳变。感觉应该开机了。于是断电接屏幕,再通电,屏幕直接亮了,故障范围一下缩小

测量芯片VCC  18.9V    ACDET  2.6V   PQ8801  G极0V
HPA02196RGRR  芯片有多重保护机制,到底是芯片故障还是周围的调整电路元件问题,或者是线路问题呢?

示波器抓到上官G极有瞬间信号

下管D极也有瞬间电压产生,通过这2个波形可以看出,是芯片被强制关断了
此芯片的过流检测不正常会引起芯片关断输出,以保护后面
于是打ACP  ACN对地值,都是455,也是正常。
维修到这来尬住了,因为对这个芯片还不熟悉,不确定还有其他的哪些问题会影响它
于是找来块料板,拆吧,从大往小拆,芯片没有找到,第二大的就是MOS管了
换了PQ8801和PQ8802,通电一样,接着换,换了PQ8803后通电,奇迹出现了 ,电流有0.04左右了

接屏幕,开机,正常,插电测试一夜OK

此机到此修复,
总结:这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纯属运气好,电路也半懂不懂的。
关于为什么换了PQ8803机器故障消除的问题,还是不明白,希望知道的大佬不要吝啬赐教

网友A:
PQ8803电池隔离管

这位师弟,你就需要在论坛搜索一下这个件的作用了

然后对应电路图看他的走位,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8803电池隔离管

这位师弟,你就需要在论坛搜索一下这个件的作用了

然后对应电路图看他的走位,走位

谢谢

网友:
不明白修好的估计还会回来

网友:
那是电池的保护隔离,那个管子出问题,也会不出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