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开机F1

楼主(2022-11-16):
p8b75-m lx plus 开机按F1, BIOS设置也不保存,但是时间是网络同步时间。

网友:
按F1直接进BIOS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换cpu了吗?不行更新下bios程序,新换的cpu微码不支持老BIOS

网友:
现在是0906版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cpu了吗?不行更新下bios程序,新换的cpu微码不支持老BIOS

换了,现在是0906版BIOS,我是在官网下载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现在是0906版BIOS,我是在官网下载还是??

先官网找找,官网没有别的地方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官网找找,官网没有别的地方也不好找

这个板,我看咱这平台有人说是双BIOS?

网友:
查查电池电路 可能是漏电

网友D:
我也有这样子的主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样子的主板故障。

怎么做好的?

网友:
电池电路有开路,看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