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2-11-16):
户外探照灯,按开关不亮,八脚贴片烫手,上面没有型号

网友:
这种不用修了,直接换,买个芯片都好几块钱,再加上肯定二级管被击穿,再买二级管几块钱,可能限流电阻也被烧断,又要两块钱。真没必要了。维修师傅都不接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