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photoshop输入法候选框不能跟随光标

楼主(2022-11-16):
photoshop在使用文字工具的时候,输入法候选框不能跟随光标,换过系统和输入法,故障依旧,重新安装软件,也无法解决问题,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该怎么排除故障,故障现象如下图

网友:
你这个PS是不是太老了,工具箱还是两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