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70键盘的 小红点和左右键没有反应

楼主(2022-11-16):
已经重装win10系统还是没有反应,按键的时候对应的排线端口电压会有跳变,5v变为0,就是系统里没反应

网友:
供电也测了都是有的,有个tp4reset 一直低电平0v,无从下手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几个点位应该是什么电压呢,我这个tp4_reset是0v

网友:
都测量了一下没有找出问题,然后怀疑可能是触摸板和小红点的切换出了问题,当然驱动啥的早就试过了,系统都重装了没有用,然后我就拔掉触摸板排线再试,还是没用,我觉得可能不能缺少触摸板,然后又把触摸板接上去,再开机结果就好了,之前不能用可能是我修理其他问题修好后测试的时候没有装键盘,直接接了个外接键盘测试,我想如果拔掉电池说不定也有用,我之前也恢复过bios默认值没用,反正问题就在触摸板上,也有可能之前触摸板排线没接好,寻思不太可能,总之遇到这类问题拔了排线多试试

网友:
然后我又试了下开机不装键盘问题没有重现,所以也不知道怎么造成的,有可能是触摸板排线没装好或者只是机子一时卡住了

网友:
重新装OS系统前时,是否好用?好用但装完OS后不好用,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另外,BIOS设定 KeyBoard无效 -保存-》有效-》保存,
也有可能好,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