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图片里的芯片是啥牌

楼主(2022-11-16):
大佬们,请教,图片里的芯片是啥牌子的,有没有替换芯片,谢谢啊

网友A:
这个板像是液晶上面的是吧?

网友:
有没有见识广阔的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像是液晶上面的是吧?

不是,触摸板的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个触摸板更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