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 M3258C ST3151B01-1维修

楼主(2022-11-16):
8月份收了一台HYC的3258C 31.5英寸的显示器卖给客户了
今天突然客户打电话说屏幕不亮。让拿过来一试。开机无图像,灰屏
之前没经验,估计是驱动板的事情。就给客户说驱动板换了,要换驱动板,让明天过来。

上迅维一搜索。看见沐佳科技大神的帖子,说是面板的事情。摘掉C23就好了,按图索骥,摘掉C23,还是灰屏

测量VGH电压  0.45v,论坛里找了一圈,碰到临沂文起电子跟我这一样的毛病。
尝试断掉左边TAB的排线,只保留右边TAB的排线,结果右边显示正常,左边白屏,证明了驱动板无问题,还是屏幕本身的事情。
百度了好久,也没有解决办法
最后没办法,百度了一圈,找到了华星光电5461灰屏可以通过垫纸片隔绝左边TAB的1-13脚的信号决解决的办法,司马当活马医吧,毕竟客户才用3个月,叫客户换屏也说不过去,就剪了一小节硬塑料,垫了左边tab1-13脚

插好排线,压紧,垫的是没芯片那边tab的脚位

最后测试,屏幕正常点亮,完美想修复

网友(2023-03-06):
大师,你这个办法太棒了,我跟你一样,已解决

网友A:
只是屏蔽了1-13脚会影响什么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屏蔽了1-13脚会影响什么效果吗?

如果没顾忌错,1-13脚是没芯片那边TAB的数据,因为没芯片那边TAB的烧了,短路了,所以造成灰屏。
断开1-13脚排线以后,左边tab不工作,使用右边TAB的数据,所以正常了

网友:
这是个实用性很强的论坛。

网友(2023-05-17):
有一个一样断开一边正常,但一样搞还是不行,接上还是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