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40笔记本主板指纹排线插哪?

楼主(2022-11-17):
今天把笔记本拆开,看指纹排线原来就没插,看了下主板也没有插的地方,难道指纹是个摆设?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换过c壳或者主板?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A:
换过主板吧 这指纹也不灵敏 有和没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主板吧 这指纹也不灵敏 有和没有差不多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带吗?我看插头胶带封这呢,看着像是原厂那用封贴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换过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换过主板的

换主板指纹就没地方插了吗?我看x240全系都有指纹啊

网友C:
问题来了  可以掀开看看指纹的走线是不是跟触摸板线在一块呢  另外一条排线好像是接别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  可以掀开看看指纹的走线是不是跟触摸板线在一块呢  另外一条排线好像是接别的东西的

画圈的分别是指点杆、键盘、触摸板的排线,就画箭头的排线指纹那边过来的主板没地方插

网友:
有可能换过主板。

网友D:
现在谁还用指纹啊,包括摄像头有那玩意我都压根不看的,有一种可能一些低配的笔记本系列它的外壳是做了指纹模块,里面主板是压根没做指纹这个功能,因为同一系列都有好几款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谁还用指纹啊,包括摄像头有那玩意我都压根不看的,有一种可能一些低配的笔记本系列它的外壳是做了指纹 ...

不用可以,配置得有,X240低配也都是带指纹的吧

网友:
有可能忘记了

网友:
指纹跟触摸板线是一起的,如果插了没反应,请排查指纹,触摸线,触摸板接口周边保险F8,及指纹USB数据USBP5+_CONN和USBP5-_CONN

网友:
要么这个指纹是假的,要么主板版本不同

网友E:
你画长方框住的那条黄排线头尾不是同一条 ,掀开键盘排线看看,侧边指纹排线去到触摸板上了,你画箭头那条应该是预留的键盘背光,有的型号主板没接口但键盘用的跟有背光接口同一款键盘。

网友:
好像指纹接口有。没带指纹功能

网友:
要么主板版本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画长方框住的那条黄排线头尾不是同一条 ,掀开键盘排线看看,侧边指纹排线去到触摸板上了,你画箭头那条应该是预留的键盘背光,有的型号主板没接口但键盘用的跟有背光接口同一款键盘。

我拆开看了是一根排线,单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吗那我看的那根线不是指纹排线呗!

你看到的那个是NFC排线 也是触摸板线出来的

网友:
前几天刚换过一个cd壳,x240分带指纹的和不带指纹的,带指纹的c壳右下角有个方块小洞,不带的则没有,除了这个地方有区别,其他地方均没有区别,楼主手里的壳子明显没有小洞,想要指纹,换c壳,先看有没有指纹排线和指纹模组

网友:
搞定了,确实是NFC排线,其实Nfc,指纹,还有触摸板排线在一起的!

网友:
那个没接的是接NFC的

网友:
  拆出来一看就知道了两头不是直通的 这根线接了触摸板 指纹 NFC(主板没有所以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