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板号n9l掉电

楼主(2022-11-17):
n9l,开机自动触发。反复掉电重启,0.3A,不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5v,3v,内存1.2v,2.5vPP,0.6v。独显,显存,待机1.0v以及其后续的VCCIO,VCCSTPLL,1.05V ,1.5V,VCCSA,都正常。
   每十秒钟触发一次,触发时瞬间掉电,触发瞬间开关有3.3v,所有2级电压都已经出现,供电也没短路。不触发时开关为0v,开关3vLD0直接上拉进EC.待机0.01A,,此时只有5v,3v LD0电压。
时序图15步,LAN_POWER有EC控制,EC没有发出高电平。但后续步骤都出现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按照时序,所有二级电压正常后CPU供电ic也给CPU提供VCCSA电压了,主板也发出PCH_PWROK 了。
重点来了,主板发出PCH_PWROK后,24M晶振没测到波形,到这维修陷入了僵局。
由于掉电过快,测试的数值可能不够准确,我上个时序和波形图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时序图不清晰重来一张

网友:
先干个桥再说

网友A:
静默中,没有配件,要是平时也换桥试试了,最主要还是想研究下,或者有没有办法,强行让主板不掉电,仔细测试一下,好多主板不出CPU供电都会掉电,主板是通过什么机制或者信号控制的断电呢?

网友B:
LAN_POWER会不会短路保护,撬开EC15脚测有没高电屏,看还断电么,凭感觉是LAN那里出问题了,下去就是EC.还是没用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_POWER会不会短路保护,撬开EC15脚测有没高电屏,看还断电么,凭感觉是LAN那里出问题了,下去就是EC.还 ...

没短路,网卡我都拆了试的

网友:
大概率是桥

网友C:
不要桥可以上到0.3左右,不掉电。

网友D:
991我有两台,一台8000,一台6000块

网友:
问题:不出CPU集显核显

解决方法1:在最后几步会有CPU和CPU主控芯片 通过svid总线进行通讯,分别由两根SVID总线 传输数据和时钟信号,这两个信号在你CPU主控芯片附近的电阻两端都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出波形。

解决方法2:拆掉24m晶振 谐振电容 谐振电阻,测量谐振电容的焊盘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3:二级电路和二级芯片有小短路 这个短路 需要测量二级电路和二级芯片的每个电阻和电容 看看是否有击穿 断线 吊件。

网友:
24m晶振不起振,外频就不会有100m频率 肯定带不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静默中,没有配件,要是平时也换桥试试了,最主要还是想研究下,或者有没有办法,强行让主板不掉电,仔细测试一下,好多主板不出CPU供电都会掉电,主板是通过什么机制或者信号控制的断电呢?

回复楼主:CPU主控芯片和CPU是有SVID总线进行时钟和数据通讯的 这两个通讯线是在你CPU主控芯片附近的2个电阻可以测量出来波形形,可以测量电阻两端的波形判断是否有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楼主:CPU主控芯片和CPU是有SVID总线进行时钟和数据通讯的 这两个通讯线是在你CPU主控芯片附近的2个 ...

24M晶振电路换了一套,也没出波形,南桥这关没过,指定不会有SVID,所以没测。二级电压是都有了,包括HWPG.测小电阻,小电容,这活太细了,哈哈

网友:
哪位师傅看看VCCSA的波形有啥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1我有两台,一台8000,一台6000块

啥意思?这么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桥可以上到0.3左右,不掉电。

大侠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侠啥意思,没看懂

就是取下南桥不会掉电,我是南桥短路取下后换南桥前试过;你这种情况估计不好确定问题点工程量大,把南桥各路供电断开试下;我到你这一步也就只有先三板斧了搞桥搞U碰运气,不然工程实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啥意思,没看懂

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取下南桥不会掉电,我是南桥短路取下后换南桥前试过;你这种情况估计不好确定问题点工程量大,把南桥 ...

谢谢您的回答,工程量是很大,我反复测了好久,而且每次测一个点,都要等十秒钟,因为机器要十秒钟自动上电一回,掉电特别快,开关又不受控,不上电时,开关电压都是0V.测的数值也不准确。如果拆了南桥,没有slp信号还能上电?有机会我试试,我倒是拆了BIOS,3,5v有稳定输出。我打算不计成本,也要修下这个主板,从换EC开始,这个本子去年收的,一直没修,没记错原始故障就是这样,放了一年,前几天修时电流上到1.5了,感觉没过显卡,就刷了个BIOS,可以亮机了,但是键盘不好使,而且不引导系统,散热片特别热,风扇也不转。刷了几回BIOS就又掉电了,刷回亮机BIOS也不行了。所以还是怀疑EC坏的面大,或者断线,因为这主板特别薄,外壳支撑也不好,或者CPU空焊

网友:
你虽然是抓到波了,可是你这波抓的自己都看不懂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