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研华 AIMB-766 不显示

楼主(2022-11-17):
研华 AIMB-766 REV.A2 开机不显示 能通电 供电正常 CUP有温度 桥有温度 测量 A11 没有复位 A13、14 没有时钟 主板也不报警 无法关机 救大佬指导
不显示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cpu核心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是否去到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