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315LM00019 144HZ下花屏

楼主(2022-11-17):
请问各位,本人接修一台网吧用的AOC 315LM00019 曲面显示器,这段期间没开门营业,最近开门有两台显示器刚开机时144HZ下花屏,用一段时间后就好了,但另外一台还是花屏,如果调到120Hz或120以下就正常,是哪里出了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可以找个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2楼的,我找下试试,有什么结果再来跟各位领导汇报

网友:
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 老板 正好用上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器件发热

网友:
闲置了一段时间导致的,能不能是哪里虚接了啊?

网友:
解决啦吗。。。。。。。。

网友(2022-12-18):
屏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我也有台刷新率到144HZ花屏。 看电影正常。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2023-05-17):
这个要刷屏幕的程序,不是主板

网友:
这种最好是刷个程序来看看先

网友(2023-07-15):
可以刷个程序看看呀

网友:
换一块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