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AMBAD0 REV:D HF 无待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2-11-17):
板号:DAH98AMBAD0 REV HF 故障原因:不开机,无待机电压

经过测量插电5V有,3V待机无电压 ,之后烧鸡发现这个管子,V36Q2898短路,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呢?淘宝,都搜不到这个管子。大神们支个招。

网友:
这不是简单,这种35v转二级的管子料板上一大堆,随便找个大小一样的装上就能用

网友:
没有资料确实不太好搞

网友:
打  G2898  DFN  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