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X7,芯片炸了,核心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2-11-17):
图纸吗?刚开始学习维修,

网友:
这是通病了 拆掉就可以  显卡感叹号而已 这主板有1660TI和2060 基本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盲猜那是显存供电

一套带走吧应该

网友:
刮开飞线吧 意义不大 这个是显存供电短路 显存颗粒百分百全挂 核心也有可能挂  如果都挂了 就改一下 用集显吧 没必要搞了

网友:
看上去不严重,要修好才知道看上去是显存供电击穿

网友:
没救了,MPS芯片都这样

网友:
换了在说  看运气,说不定没事。

网友:
上管炸了  拆了看下前后端阻值  后端短路就很难说了  再把电感翘了看下  说不定就是颗电容呢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看不到你的主页

网友:
估计是见马克思了

网友:
估计是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