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主板 闪红灯 不启动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1-17):
一块西数WD3200AAJS的320G硬盘  主板烧了  淘宝上淘了一块型号一样的板  把老主板上的BIOS芯片弄下来 焊到新主板上 上电一点反应也没有握在手里 一点都感觉不到硬盘在转  没办法 又在淘宝上淘了一块主板 什么都没动 直接装老硬盘上  硬盘灯红很久  硬盘明显有转动的声音 就是启动不过去
感觉硬盘应该是好的
想求助一下各位  第一次换了BIOS芯片  为什么硬盘没任何反应    第二次不换芯片  硬盘反而有动静  这问题出在哪里 ?

网友:
硬盘控制板多半是化银工艺,看看磁头驱动接口是否有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