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5ISK电源口中间针接了18V检修

楼主(2022-11-17):
起因是前几天的帖子写的
隔离在家没带电源回来电池用没电了,想试试用直流源供电能不能行,粗心就把电源座的中间针碰到了18V,然后就GG了。
经过几天在论坛查资料,确定板号NM-541,在论坛找到了图纸,工作也忙,断断续续的翻图检查,找到了一些问题,有些确认了,也有些不确定。来请教下各位大佬们帮我看看思路和方案是否有不妥。
1,首先是EC芯片挂了
查图纸才确认电源座中间针是个信号adapter_id,直连ec芯片的io口,看图纸是接了芯片的ADC,应该是识别适配器参数的,直接对地短路了。然后是EC芯片的供电+3VL对地短路。这个没跑了肯定是因为高压接了io导致EC芯片烧毁ADAPTER_ID信号线上的ESD居然没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它好好的,直接烧了芯片。
现在把EC芯片拆掉了之后上述短路现象消除,需要搞个新的来换。
2,+5VALW对地短路,电阻0.6
这个看图搞不懂是怎么从EC串出来的电压烧的别的地方,图纸上并未发现5V待机电跟EC这边有什么直接关联。
虽然搞不懂为啥短的,但是短了就是短了,硬着头皮找,首先是断开电源芯片后面的短接点的确认坏的是负载端。看着图纸依次量各处用到5V的器件没有任何发现。加电小烧了一下,烧到1.5A也没烧出来,这种直接对地短到0的是不是根本就烧不出来。只能挨个拆。没玩过笔记本的电路拆起来费了些周折。还好拆了两侧U口供电的功率开关和俩不确定是哪的供电芯片后对地电阻恢复到了68Ω,把其他拆掉的芯片恢复之后去图纸上查出问题的器件。pu601型号是NCP81172MNTWG,芯片后面的信号是+VGA_CORE,莫非是给显卡供电的吗,但愿没影响后面,芯片拆掉之后量着这个信号对地14Ω,应该是没坏的吧。
虽然查到了这个芯片的问题但是从图纸上真心看不出为啥电压会串到这来烧掉了它。
3,电池量不到电压
请教了论坛的大佬们应该量得到才对,推测是由于上面的短路引起了电池的过载或者过流保护之类的,所以量不到。试着上直流源激活一下,加上直流源限流开小一点,电压一点点往上加,没加多高就恢复了,直接蹭到13.8V。拿下来电池电压也能正常量到了。电池还好没坏掉。
4,一些供电点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不确定
+1.0VALW, VCCIO两个节点对地电阻30-40左右
VCCCPUCORE,VCCGFXCORE对地电阻都是几Ω
还有上面提到的+VGA_CORE对地14Ω
这些阻值正常吗?

现在检查到这,如果上面提到的几个点阻值是正常的话故障就定位到EC芯片和那个PU601(NCP81172MNTWG)的电源管理芯片。需要买新的来换上试试结果了。
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哪买芯片去呀,尤其是那个EC,型号是IT8371E-128,带程序的,大佬们能否指点一下要通过啥渠道买烧好程序的芯片呢。淘宝剪板芯片靠谱吗,有没有大佬可以帮我推荐一家靠谱的。

补充内容 (2022-12-20 17:01):
后续,换了NCP81172和两次EC,明显的短路消除,第一次EC换上3VLP就是短路,碰到黑心商家芯片是坏的,换了一家又来了一片,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结果上电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22-12-20 17:05):
现在现象是插电源啥电也没有,插电池会有一段时间有待机电,5V 3.3VALW都正常,然后很快就又没了。现在没思路了。求指教该查哪了,待机芯片?还是应该叫充电芯片就是那个24780S。有没有大佬指点下思路。

网友:
现在越来越不好搞了

网友:
谁来解救一下我,给推荐个渠道买件,带程序的EC芯片(IT8371E-128)和那个PU601(NCP81172MNTWG)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找剪板的芯片

网友A:
找我啊,给你拆原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我啊,给你拆原板子上的

你说晚了,淘宝上下单了剪板的

网友B:
敢于动手就是好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于动手就是好的开始!

一动手就把好好的笔记本给烧了真的是个极好的开始

网友C:
看楼主描述不是特别专业,我的建议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短路我觉得是最好修的一个故障,你自己也尝试过了,改买单,该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描述不是特别专业,我的建议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短路我觉得是最好修的一个故障,你自己也尝试过了, ...

我做电路设计的,确实不专业搞维修,对笔记本的电路不熟是真的,不知道你这不专业从何说起。

网友:
楼主很牛逼了,比一般修电脑的厉害多了好多只会装装系统装装机

网友:
感觉要翻车节奏!

网友:
楼主搞设计,电子基础好,需要补充熟悉熟悉笔记本,没修过能查找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乌鸦嘴。口罩闹的物流卡住了件回不来,还没法验证。说感觉翻车是看我上面量的各处数据哪还有不妥。

网友:
这个要按着电路的原理来修才好

网友:
感觉 换完ec再搞其他的地方 才对

网友:
还好南桥没坏

网友(2022-12-20):
后续,换了NCP81172和两次EC,明显的短路消除,第一次EC换上3VLP就是短路,碰到黑心商家芯片是坏的,换了一家又来了一片,换上没有明显的短路了,但是上电还是没亮。
现在现象是插电源啥电也没有,插电池会有一段时间有待机电,5V 3.3VALW都正常,然后很快就又没了。现在没思路了。求指教该查哪了,待机芯片?还是应该叫充电芯片就是那个24780S。有没有大佬指点下思路。
我裸主板直接加电池或者插电源这样的上电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有没有石家庄开店的老板,谁有兴趣来修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