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 风扇常转不显示。

楼主(2022-11-18):
12v供电电流只有0.057a,rt8876供电en有,CPU供电没有。加热8876周边后,CPU出供电,显示正常。隔天冷机又是同样问题。查8876各脚电压,冷机时21脚2.56v不正常,正常分压是1.6v左右。换pr12,51k电阻变值了。正常12v供电电流0.33a

网友:
牛逼,还串了一个电流表

网友:
路过学一下一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