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660s 1.8v没有出来

楼主(2022-11-18):
更换ic也还是不行,求大佬们帮忙

网友A:
不出1.8不太好搞,这个1.8开启需要好多条件的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you check the VCC pin And Enable pin have 3.3v

网友:
IC没焊好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复杂,查查CPU那边,12V短路了没有,你这有具体什么故障,你也不说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后面两个,一个输出3.3连接主控ic

网友:
老哥求个图纸

网友:
供电不出很好修,查芯片工作条件,不行换芯片,大部分能修好

网友:
1.8v是到核心的吧,可能核心挂了。

网友:
按N卡时序修

网友:
卧槽,小小白居然开始修高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1.8不太好搞,这个1.8开启需要好多条件的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第一步就是出1.8V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就是出1.8V吧

有图纸看下图纸,1.8出了才会出其他主供电。1.8开启需要的条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看下图纸,1.8出了才会出其他主供电。1.8开启需要的条件比较多

这个N卡 10系列 先出的诗3.3V -12V-5V-1.8V-0.9V-VC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