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90 不能开机 有个芯片烫手

楼主(2022-11-18):
华硕Z390 不能开机 有个芯片烫手 图片中的芯片

网友:
http://www.semiee.com/search?searchModel=54328    看这个是不是你需要找的?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

网友:
你百度搜索“半导小芯”,打开半导小芯的网址然后再输入需要搜索的芯片型号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确定不是这芯片的负载短了?

网友:
先把它取下再看是否短路

网友:
从芯片的功能来判断,可能和待机电路有关,拆掉它后要排查EC和南桥是否存在短路故障

网友:
南桥烫不烫?

网友:
这个芯片不会坏,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直接烧鸡大发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他发烫不一定是他问题,后极短路一样会发烫厉害,你还是打一下桥上面的电容,如果有电容短路,你就准备干桥吧

网友:
不能写得详细点吗?芯片发烫换了就好,还是没好还有其它问题都不说清,这是让人猜谜语吗?

网友:
新手来学习,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检查下后级  八成后级短路  不是网卡就是桥

网友:
继续烧鸡大法

网友:
很大概率是南桥坏了。

网友:
查后级吧,有图就好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