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9不能切换前摄维修

楼主(2022-11-18):
疑似进水机 后摄正常 切换前摄后还是后摄  而且只有美肤 拍照和录像  没有大光圈选项
拆机测量前摄座子 没有进水痕迹  阻值都正常
又拆了后摄 发现副摄旁边有个电感腐蚀掉件了  蓝圈位置
料板拆了一个 补上 开机正常了
不懂原理  应该是副摄也不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前摄

网友:
原理图显示是1.5K的相机总线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IC总线的上拉电阻,而这个总线连接前摄和副摄,电阻坏后CPU认不到、控制不了前摄和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