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硒鼓的问题?

楼主(2022-11-18):
打印机测试页,字是白的,背景是黑的,很奇怪,有没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因为进了臭虫

网友A:
电源板问题 充电不好了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问题 充电不好了维修吧

哦,我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高压,高压触点,硒鼓缺粉了

网友:
检查触点架是否有异物

网友:
可能充电棍问题,代换套鼓试下。

网友:
充电辊接触不良一般是不匀的浅 这个套色都出问题了一个是电源板供电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这是啥打印机啊

网友(2022-12-20):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充电故障 典型的 最基础的

网友:
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