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HP Compaq511 笔记本电脑 故障:开不了机

楼主(2022-11-18):
       前几天顾客拿来一台惠普511,说:“开机指示灯亮一会就熄了,看是不是电源坏了或是电池坏了?”当时我就把电池取下来,只插电源适配器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指示灯也熄了,只用电池也是这样。我就对顾客说:这不是电源、电池坏了,是主板坏了。我心想是待机芯片或是系统供电芯片坏了或是周边电容漏电,或是负载有短路的,我就说好价格,在网上查资料,同行师傅们都说是通病,是tps 51511坏了,我也测了12脚只有0.2V,正常应该是19V,在网上买一个tps 51511,买回来的是新的,我就拿不准了,心想:是这样直接焊到主板上,还是把21个脚(包括中间的地脚)都镀上锡再焊到主板上(用烘抢烘到主板上。)因为要是焊不好,特别是19脚连着上管的G极,如果19脚要空焊或是虚焊,上管就会击穿,VDD_CORE电压(供显卡的电压。)就会变19V,会把显卡和其他电路烧掉(我以前有这样的经历。)我在论坛里也没有看到怎样焊芯片的,我想:还是新芯片的脚镀上锡保险。镀上锡在主板脚位上抹上焊锡膏,对正脚,但烘的时候吹歪了(是不是先不能抹焊锡膏。),对了好长时间才对正,烘上,但看看脚位,还有虚焊的危险,再用烙铁把脚的锡都补饱满,还不放心,再用烘抢4百多度烘一会,用万用表测没有短路的,没有空焊的,用洗板水刷干净,试机风扇一直转,屏幕显示画面了,这个心里高兴呀。
      请问师傅们正确的芯片焊法是怎样焊,我是小白,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芯片脚没氧化的话,直接各焊盘用烙铁均匀拖上锡,再涂上薄薄一层焊油,风枪先预热下pcb,然后风枪一边吹,一边放置芯片,加热到焊盘锡都浸润芯片引脚时撤去风枪,停止加热。
芯片脚氧化了,就先将芯片脚拖焊一遍直到各引脚均匀吃锡,再按前述操作。

网友:
芯片脚没氧化的话,直接给芯片的各焊盘用烙铁均匀拖上锡,风枪先预热一下主板,等到主板上的焊锡融化了,然后风枪一边吹,一边放置芯片,芯片对好引脚,上焊油,加热到焊盘锡都浸润芯片引脚时撤去风枪,停止加热。
芯片脚氧化了,就先将芯片脚拖焊一遍直到各引脚均匀吃锡,再用风枪先预热一下主板,等到主板上的焊锡融化了,然后风枪一边吹,一边放置芯片,芯片对好引脚,上焊油,加热到焊盘锡都浸润芯片引脚时撤去风枪,停止加热。

网友:
      谢谢两位师傅了,原来是这样焊芯片的,新芯片不用镀锡,先将主板的芯片脚位镀好(托上锡。)锡,用风抢把脚位的锡融化,把芯片放上,继续吹,使芯片的脚和脚位熔化一点,再抹上焊膏或放芯片前就抹少许焊膏,烘到锡完全熔化,这样就可以不用烙铁补锡了。这样焊的省时还好。如果氧化的芯片脚是要镀锡的。长见识了,谢谢同行师傅了。

网友:
       谢谢俩位师傅了,原来是先把主板的脚位拖上锡,用风枪把主板的脚位烘熔化,放上芯片,再抹少许焊膏或放芯片前抹少许焊膏,继续完全烘熔化,这样就不用烙铁再补锡了,新芯片不用镀锡,有氧化的芯片脚就要镀上锡。这样焊的即省时还好,长见识了。谢谢同行的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