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主板南桥轻松植球,五分钟搞定技巧在哪里呢?

楼主(2022-11-19):
看我的图片就知道了,那个什么阿毛的足球网25块钱一张,那个什么,植球台和印台太贵了,舍不得买起,要200多块钱,关键还不是通用的.

于是聪明的我在淘宝几块钱买了几张东西,随便裁剪了一下,相当好用,定位以后动都不动,刮锡的时候纹丝不动,相当速度快

这种0.2毫米的孔植球最麻烦了,废寝忘食的研究终于找到了便宜的好东西,发现的朋友回复一下。分享出来给跟我一样穷逼的同学

后面两张,一张是刚风枪吹完清洗前的,一张是清洗后的

网友A:
额 既然都买钢网了 为什么不一起买 。。。。。老板那么不舍得

网友:
其实你用键盘膜就行了 那种通用膜和这个皮子差不多效果

网友B:
卫生纸剪个洞就可以了

网友:
有那种万能钢网可以通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既然都买钢网了 为什么不一起买 。。。。。老板那么不舍得

一个字,穷,两个字没生意

网友:
有种工具叫鑫智造,刮锡利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又进一步了解,

网友:
恭喜你成功植锡,是用普通风枪吹的吗?关键是装在板上正常工作了才算完全成功,也介绍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膜

网友C:
应该是0.3的球,买芯片大小的钢网就好了

网友:
硅胶片吗?

网友D:
你是怎么做到刮锡时不移位的?这玩意儿我搞废了两个桥后就再没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0.3的球,买芯片大小的钢网就好了

芯片大小我也用过,刮锡你没地主固定,钢网一碰就移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做到刮锡时不移位的?这玩意儿我搞废了两个桥后就再没碰过

仔细观察我的工作台,我就是发现了能固定住不移位的技巧才发出来的呀,显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观察我的工作台,我就是发现了能固定住不移位的技巧才发出来的呀,显摆的呀

没看明白呢

网友F:
我的妈呀,买个底座和定位板就行了啊,时间及精力不是钱吗

网友:
这个不买植锡台,考验动手能力,用剪纸板可以固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妈呀,买个底座和定位板就行了啊,时间及精力不是钱吗

有是时间和精力,就是没有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是时间和精力,就是没有生意

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卫生纸剪个洞就可以了

早就试了,不行的,

网友:
淘宝有卖,可以把芯片固定在植锡网上的那种贴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大小我也用过,刮锡你没地主固定,钢网一碰就移位了

没刮过锡,都是用的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大小我也用过,刮锡你没地主固定,钢网一碰就移位了

我感觉你可以两个角,吹两个锡球上去,这样钢网不就不乱跑了

网友(2023-04-13):
你这是直接加热阿毛钢网?

网友:
还是用锡球吧。感觉简单点

网友:
刮锡膏的吧,直接吹没变形?

网友:
用锡球挂锡膏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最近刚好在学BGA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