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卡83,亮机慢问题

楼主(2022-11-19):
一张h81,诊断卡83,然后过10秒才亮机,映泰通病吧?还有一张tb85也是亮机慢,biosme显示na,重刷bios都没用,
南桥me 模块与亮机究竟有什么关系?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是声卡网卡io等外围有故障,能进桌面,去里面检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声卡网卡io等外围有故障,能进桌面,去里面检查一下了。

从bios屏蔽声卡和网卡,故障依旧,bios显示me firmware 版本为na,估计问题还是在me模块吧

网友:
经过查看映泰官方图纸,发现me fw flash 是用跳线可屏蔽的,屏蔽后可以秒亮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2022-12-28):
清空me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