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鑫制造cpu植锡台到了,马上试试看给好用

楼主(2022-11-19):
4种植cpu的都买了,前面3种都感觉不尽如人意,阿毛的用来做桥倒是非常好用,做cpu老是遇到各种问题。刚发现鑫制造的钢网也是可以配合阿毛的磁吸底座来用,那鑫制造的就可以退了,省点米线钱。

网友A:
cpu还是建议撒珠子,锡浆略软,有时候会焊上短路,拆下正常,用珠子重新悍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还是建议撒珠子,锡浆略软,有时候会焊上短路,拆下正常,用珠子重新悍就没有问题

谢谢,学习了。珠子我老是感觉不好用,我用高温锡浆实验一下。

网友:
高温锡,227°,一次就做好,鑫制造这个好评拉满。

网友:
用的黑马家的,做CPU 基本上都是1次搞定  有时候会几个珠子有问题 。
重新弄了就OK了    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黑马家的加热铝板会变形吗?

网友:
撒珠才是做bga的正确方法,锡球均匀饱满,加热焊接稳定,锡膏不适合大芯片看似效率很高实际做几次就不行了,细节要求太高,钢网变形(金属特性只要是金属钢网没有加热不变形的)清洗不净或者锡膏杂质都会造成锡球大小不均匀或者锡球杂质锡球内部气泡等等问题,焊接上去会造成冷焊,大小球。高温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小锡球接触不良等等返修问题!基本上还是撒珠稳定只要钢网精度高基本上效率很快的,锡膏新手很难长期操控,偶尔一两次玩玩还行!

网友:
网一加热就变形了,头痛的事

网友:
恭喜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恭喜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鑫制造钢网没用过,孔正不正,可以的话去买点

网友:
还是锡珠好用的

网友:
省走弯路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果然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