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拆装小贴片元件总是吹飞怎么搞

楼主(2022-11-19):
装好第一个装第二个前面的又吹飞了风已经很低了还是会吹飞真的烦

网友A:
换工具试试,用尖头烙铁轻轻一点就完事了。可以加点助焊剂,小元件密集,助焊剂要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工具试试,用尖头烙铁轻轻一点就完事了。可以加点助焊剂,小元件密集,助焊剂要好点的

烙铁会把元件粘起来怎么搞太小了啊就芝麻那么大

网友:
换风扇吧小一点的 (本人没有经历过把超小元器件吹飞的经历看着办吧)

网友:
把风力调整小点,垂直的吹。

网友:
风速太大了

网友:
搞一点   调和松香, 有粘性。这样就不容易被吹飞

网友:
镊子夹着小元件辅助

网友:
用尖头烙铁带优质助焊剂,比芝麻小半的也可以,只是得把握力度,不能焊太久。我在旧板上练了几小时才做到,你肯定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