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感前端波形超恒定

楼主(2022-11-19):
机械革命gi5kn4a rev1.2主板,未按电源开关时候,3V电感前端波形正常,按开关后,各个电压都顺利产生包括CPU供电,但是3V电感前端波形消失,变成了恒定的3V,换了换了对应的rt7290芯片和升压电容以及电感,仍然是这样,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认为的3V前端,可能是后端吧  如果前端恒定3V,那电源没有工作呀,但就是没工作它也应当是总线电压(19V-20V)呀

网友B:
时间调得太短,你调成MS试试

网友:
时间调得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调得太短,你调成MS试试

100m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认为的3V前端,可能是后端吧  如果前端恒定3V,那电源没有工作呀,但就是没工作它也应当是总线电压(19V-20V)呀

不会整错的,这个还是能分清楚的,而且没按开关之前有波形,图片我也已经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