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电视机app提示没网

楼主(2022-11-19):
本来是灰屏 的 就淘宝买了个固件 直接u 盘升级了一下 还是灰屏    后来检查屏线有问题 买了屏线换了以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但是 所有的app都提示没网  只有自带的浏览器可以上网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
14年的机器还上什么网   改用盒子得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是先更新相关APP,二是升级系统到最新版本,三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是先更新相关APP,二是升级系统到最新版本,三是恢复出厂设置。

没办法升级系统  还原了系统   网上又买了一个固件 一样的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问什么不支持升级系统版本。

网友:
这种老机子的程序都不给升级了吧。

网友:
老机子很烦啊  APP过时了,硬件也不行了不能用  开机还慢  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