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0*表示什么

楼主(2022-11-19):
两个电阻掉了,

网友A:
不装直连,其实就是两个“0”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直连,其实就是两个“0”的电阻

谢谢大神,刚学的,图纸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刚学的,图纸也没有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C:
华为的打个信号表示未安装。兄弟系统需要激活了。

网友:
这种厂家预留的,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打个信号表示未安装。兄弟系统需要激活了。

做维修的就是细心

网友:
直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