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昨天收的白屏显示器。

楼主(2022-11-20):
已经修复,当时说的显示器里响了几声就白屏,我花15大洋收回来,测试也是白屏,拆开,420v120uf电容还有一个16v1000uf电容鼓包,420v的没有合适,两个并联,因为太大放不下直接飞线的。更换后显示正常,顺便更换下开机按键,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些电容到处都有,那样处理太麻烦,其实你这显示器也不大,47U/400V的电容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到处都有,那样处理太麻烦,其实你这显示器也不大,47U/400V的电容也够了。

我用的56的有点烫,直接并联保险

网友B:
不用并联了, 一个400V47UF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并联了, 一个400V47UF也够了。、

摸的电容有点热,所以并了

网友:
这也太懒了吧,一般用100UF 多 86 120

网友:
主滤波电容,直接换一个容量大的,只要空间够大,比如100uF400V、150uF400V。

网友:
寻找二手的良品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C:
换电容是最好搞得,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是最好搞得,运气真好

老屏一般都是电容,大不了卖单屏呗

网友D:
还成,就是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成,就是小了点~

这个得碰,这玩意不好遇

网友:
这些电容到处都有

网友:
修好也不值钱了,维修人员不好混了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
这玩意肯定给他废品价格,谁知道好不好嘞,而且现在22显示器这便宜

网友:
19寸的显示器完全卖不出去的,手中好多个,都没有人问过

网友E:
15元捡了个运气,19的显示器现在完好的才100块,这白屏要是屏问题你就赔钱了。

网友:
这老古董,别说坏的 就是好的很多人都不看一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元捡了个运气,19的显示器现在完好的才100块,这白屏要是屏问题你就赔钱了。

卖废品也起码15,赔锤子,砸烂也15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