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游戏本进水掉电维修

楼主(2022-11-20):
版号GI5KN4A
背面进水,先清洗干净处理一遍然后开始上电
上电前打全版阻值没有明显短路。通电后有电流声,感觉有漏电,测量待机有35v。按开关35会掉。

打开图纸。这款机器是现有5v再有3v,测量按开关瞬间5v开启和供电都会掉,供电和开启来自公共点。

于是去查保护隔离,发现芯片没输出。第一个管子坏了,换了管子,芯片正常输出。按开关公共点还是会掉,待机芯片输出的25v也会掉。就把待机芯片干了,故障依旧

于是跑下时序,发现vccsa电压都有了。于是把cpu核心供电电感翘了,故障依旧。把显卡供电电感翘了,不掉了。把cpu电感装回去,发现电流能跑到0.8几,显卡一个供电都没有。

测显卡供电芯片,发现9脚ton没电压,电压来自公共点经过一个电阻r971,原来是进水腐蚀导致焊盘断线了。处理后故障修复。

网友:
手机用浏览器在迅维发帖子。图片怎么才能不被压缩

网友:
你检查一下手机拍照设置的图像质量是不是低了,我用手机上传的清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图纸不清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图纸有点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