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14S NM-C791 REV1.0疑难杂症

楼主(2022-11-20):
使用中突然掉电,有时候开机响音乐不亮机。
直接开搞
上bga拆锐龙。

装机测试没问题

网友:
重做BGA?还是换了CPU?

网友:
锐龙4750u的吗?

网友:
一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有时亮,不定时掉电。

网友A:
楼主是重新植球吗?还是换CPU了。

网友(2023-0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重新植球吗?还是换CPU了。

重植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一言不合就开车!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