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宏碁BIOS关闭安全启动的方法

楼主(2022-11-20):
一台ACER笔记本,自带没有纽扣电池,当笔记本电池用完了,或者放久了没电了,每次启动的时候都找不到系统,默认开启安全启动+UEFI启动,如果是win8以上,倒是可以正常启动,大部分这本子应该都是装win7,win7也可以使用UEFI启动但必须关闭安全启动(Secure Boot)才能使用,默认是强制开启灰色无法关闭。

宏碁笔记本无法关闭安全启动的解决方法:

F2进入BIOS 转到Security,选择Set Supervisor Password回车随便设置个密码,

再返回BOOT选项,Secure BOOT就变成可选,Enabled设为Disabled关闭

(注:改完secure boot后再设置密码为空即可,要不每次进BIOS都要密码)

给自己留个帖子防以后自己忘了。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经验。这种情况有时只有在用到的时候才知道平时需要多积累。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经验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经验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