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外星人 LA-J521P

楼主(2022-11-20):
外星人 LA-J521P  主供电12V

网友:
上周碰到一个 电流跳变正常跑马 2.7A都不亮  怀疑BIOS 没找到好用的10750+2060

网友A:
我这个台问题是,用原装电源不开机 ,用普通电源能开机,但插上电池也会不开机,但主供电是正常的19V能进去,后面主供电是12V

网友:
这机器修过显卡供电坏的。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没有啊···就是进了下水··水还不是很多。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2-12-26):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台问题是,用原装电源不开机 ,用普通电源能开机,但插上电池也会不开机,但主供电是正常的19V能进去 ...

大神 搞定了没有,我有台一样问题 是修的 供电点 短路  变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台问题是,用原装电源不开机 ,用普通电源能开机,但插上电池也会不开机,但主供电是正常的19V能进去 ...

你好 换了一个 isl9241h  机器好了 能充电了  电池也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