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了,我没有闪的一块2070显卡

楼主(2022-11-20):
今天分享一块索泰2070显卡,客户描述正常使用突然就点不亮了,拿到手测试外接12v没问题,金手指也没问题,插上电源开机,窝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明显短路保护了!拆开测量5v明显对地,烧鸡大发伺候,他喵的 一个没注意手都给我烫起泡来了

网友A:
小伙子不讲武德。毫之为之

网友:
热成像yyds

网友:
嗯嗯,我也想!可条件不允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不讲武德。毫之为之

网友B:
抹一点焊油不就行了,
方便快捷不伤手

网友C:
摸下去的一瞬间痛并快乐着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  我有一片海鲜市场收的MSI 2070 电压都有黑脸卡46

网友:
短路故障好修

网友:
嗯嗯 是呀!不过12v短的居多,其它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摸下去的一瞬间痛并快乐着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抹一点焊油不就行了,
方便快捷不伤手

所以说大意,没有闪

网友:
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电流不要设置那么大,3-4A就好,能手摸到热再上松香,以上我也是直接上5A,经常烫伤自己

网友:
捡钱遇见钉子户了

网友(2023-01-15):
可调电源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