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air1(iPad5)没有触摸,有两个触摸ic芯片,测旁电容没电压

楼主(2022-11-20):
测芯片旁边电容电阻没有电压过来。在,我是没有扣屏,直接电池开机。车的没有扣外屏,没有扣内屏。还有电路图显示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都是mt开头,

网友:
31、33红色的是引脚编号,黑色的是对地值,蓝色的是信号,你可以打开鑫智造软件查看,上面的更明确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