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87a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2-11-20):
研杨q87主板,开机风扇正常转,不显示,但屏幕有反应亮背光。不插内存开机会滴滴滴内存报警,关机要长按强制才能关机,鼠标键盘灯不亮,应该未能正常进入bios。
重刷过BIOS故障依旧。有3个flash芯片的,左bios右me。网卡芯片旁边还有一个网卡bios(这个没有刷过)。
测量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pei-e 有复位有时钟,示波器看bios一脚有读取波形。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接上诊断卡代码卡99

网友:
ps2接口电路,插上电源KBCLK和MSCLK有5v,但一开机信号就低下来了。应该是io拉低的,这2个信号还与哪些信号有关吗?